东芝C600主板屏线接口要量那些东西

楼主(2013-11-19):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C600的机器,进系统暗屏,外接正常,刚开机的时候LOGO 处都能正常显示的,现在附上主板屏线接口图,不知道怎么量,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呗?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啊

网友:
暗屏 一般都是背光有问题了 看看234脚的电压正常否 如果不正常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暗屏  有图像  就查背光咯!

网友A:
我前几天修到过一台   屏线 显卡都有问题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不行在看看屏的供电3.3V有没有,

网友:
一般屏暗机,先查灯管和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用电池也是一样吗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我也有太没修好

网友:
有些人说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修到过一台   屏线 显卡都有问题的

这个是一个桥的,南北桥,显卡都集成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