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面的usb要怎么弄下来更换呢...

楼主(2013-11-19):
看到有好多插针结实的焊在主板上,用烙铁+吸锡器估计弄不下来吧。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
晕啊   这个还去不下来

网友:
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风枪啊楼主!

网友:
唉,原来还是要用专用工具才行吗,版主删了这贴吧

网友:
把接口周边原件用锡箔纸包住,风枪加吸锡器搞起。。。

同意5楼的

网友:
我一般用电铬铁和吸锡器就能拆下来.将电铬铁温度调高一点.再在引脚上加焊上多一些锡.睇锡熔化后用吸锡器吸走

网友:
这贴子有味哦 这好像是维修的基本功吧!

网友: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老铁和吸锡枪能搞定才是吧,需要点技巧,吸得干净才行

网友:
绝对的方法就是,用热风枪,注意要选好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烙铁加风枪取起走

网友:
这个 建议你找多点料板 自己去练练!

网友:
热风枪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用烙铁应该可以取下来    最好用料板多练习

网友:
用 热风枪 吹 呵呵 然后 换一个同型号的 在吹上去  注意 温度  不认母版会变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