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花屏

楼主(2013-11-19):
现本人手中有三台hp6520s

现在装XP系统有一台花屏【进系统花屏、同样的系统】

安全模式是正常的不花屏

正常启动把显卡驱动卸载后也不花屏、官网下载的显卡驱动后还是花屏、

求助大神、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问题,通病来的,楼主赶紧换显卡吧

网友:
我遇过换内存之后好了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内存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搞起

网友:
楼主有没有拆机啊 ,你想软件搞定啊,什么都没干就没思路啦

网友:
把显卡换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LZ赶紧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