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进系统暗屏LA-6884P

楼主(2013-11-19):
  如题,ATI的显卡,屏没有背光,但是里面有图像,外接正常,设备管理器独立显卡的驱动是感叹号。试图安装驱动,不管用。

网友:
显卡驱动装不上,换个显卡

网友:
你先加焊显卡。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种种迹象表明是显卡的问题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暗屏供电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晕哦,你们怎么盲目的先去看显卡呢,既然是屏暗,那就得查屏的主供电是否正常啊,如果正常换屏试下,都还不行再查查屏其它的供电信号等!

网友:
是进系统的时候暗屏 未进系统之前 正常

网友:
查屏供电和灯管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吧  先看看屏的背光电路 和背光开启信号正常不  如果正常再考虑做别的  不然又误杀了

觉得很赞。

网友:
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三星看见三星LONG不暗屏已进系统就暗了。换过系统干过显卡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不知道遇见的时候该怎么解决啊,我觉得不全是显卡问题吧,毕竟进系统之前都正常,调用驱动的时候暗屏,我肯定先刷BIOS试下,再弄个干净的系统,不装显卡驱动。最后才去怀疑显卡本身。。

网友(2014-07-21):
Y的通病 显卡坏了

网友:
你先加焊显卡。再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