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3-11-19):
接一联想旭日420A,说是里开机后面有声音,然后就很烫,我以为是一个秒杀的风扇问题,但是拆开后发现上电开机瞬间风扇会转一下,然后就停了,但是可以正常进系统。这说明风扇是好的,我测量开机时风扇红线的电压瞬间从0到3又到0,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不是很难吧,首先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这可不能排除风扇是好的,你把风扇拆下,用5V供电试下风扇能转不,如果是好的那就看下温控方面的问题或者改线常转也可以啊!

网友:
可能是散热铜管被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