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接口插上硬盘就不工作

楼主(2013-11-19):
一快品牌机 DELL 的蓝板子 客户拿来说不认硬盘 看了下俩SATA 接口没什么问题  量了到耦合电容的线路也没有短路和断路的情况!耦合电容靠南桥那一头的电压都是1.24v左右  主板开机正常  开机时  给硬盘插上供电线 可以听到硬盘正常工作!  但是只要把SATA 的数据线插到硬盘上  硬盘就不工作了(不转了)  硬盘已经证明是好的  SATA的数据线也是好的 南桥上电容的阻值也是正常范围 !  求个思路 !给个解释先  大神们!  蹭分 蹭回复的 谁先来 我先扣谁5分! 谢谢支持!!打击灌水  严惩不贷!支持有含金量的回复!

网友:
顶起先  不能沉了  速度求大神支援!!!!!!!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你幸运凑到漏洞了 扣分就不扣了  擦

我在想。你扣我几分。我也扣你几分,   祝早日解决

网友:
讲个故事先:白天我看迅维有个帖子,是主板所有USB不好用了!他说USB要工作还要一个48HMZ的时钟,用示波器测出时钟芯片到南桥的一个电阻R228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有,换了就好了!
不知道可以借鉴不?
网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111-1-1.html
兄弟也就帮你到这儿了!我没学习过,不懂那些波波和理论!要问我我只能怀疑桥坏掉了!

网友:
開bios有沒有開啟~dell 好像都要設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