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款AOC型号TFT19W80PS 显示器更换通用驱动板后出现三种画面交替就熄灭了~~~高手99999

楼主(2013-11-19):
今天客户带来一款AOC液晶显示器型号为TFT19W80PS ,接到时候是不通电不开机,经测试电源板热板全正常,变压器次级无电压输出,就改用电源一体板供电,结果一通电就发现电源一体板出现啸叫声,把原装驱动板供电5V去除电源板就恢复正常,后来更换通用驱动板后出现以下现象,就无法动手了,我测试了屏电压乱跳在2-3V左右跳动,按键板指示灯也是一亮一灭,求大侠指导指导!更换通用驱动板后现象如下图3个画面交替后就熄灭了:

补充内容 (2013-11-20 14:05):
感谢各位大侠,就是必须用三星专用的对应的屏型号的程序,完成了,谢谢各位!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如果正常,那么故障就在驱动板上面,再往下一步一步查,我建议最好修复原机电源板!

网友:
就是用了通用版这些都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
原板5V OVER了

电源板就是5V着了

网友:
屏线重插几下,还那样就是驱动板不怎么通用!还是修原来的板吧!5V短路看看1117坏没,电源没输出是不是也因为这5V短路呢?

网友:
第一张图片三色显示,是需要屏和驱动板配套才行,下面显示白屏图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屏的型号应该是三星屏

屏型号是三星LTM19-0M2-L31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过一样的故障 屏供电 1--3点几跳动··然后按键板灯一闪一闪 最后还是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的型号应该是三星屏

屏型号是三星LTM19-0M2-L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点屏来看,确定屏坏没坏,然后修电源板

屏没有坏,完好的

网友:
三星屏好多都用不了通用驱动板,反正在基地买的那种,小四方块 通用驱动板,是点不亮三星的屏 试了很多块,

网友C:
用通用板,按屏号重新写程序

就是刷了三星屏型号的程序OK了,感谢

网友:
感觉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通用板,按屏号重新写程序

就是按照屏的型号重新把通用版的程序重新刷一次?

网友:
屏和驱动板不
配套

网友:
很明显的是换的电源板故障,但最好是修原装板子。

网友D:
你换通用驱动板后刷程序了么?

网友E:
三星屏,程序不配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换通用驱动板后刷程序了么?

用的通用驱动板,用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屏,程序不配套。

要刷专用的程序?

网友:
通用板不一定通用.建议还是原板修复.

网友G:
    驱动板主芯片正常的吗?    和驱动板程序刷过了吗?    这种情况多半是驱动板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主芯片正常的吗?    和驱动板程序刷过了吗?    这种情况多半是驱动板挂啦

就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的通用驱动板,用的跳线~

建议用刷程序的通用板,鼎科的那种不好用

就是刷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刷程序的通用板,鼎科的那种不好用

刷好了么?

网友:
你这现象 我也遇到过的,一个24寸的三星屏 换通用驱动板  一样的现象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很正常   我都遇到好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典型的驱动程序故障

网友H(2014-11-10):
这个可能是屏线跟驱动有 问题 只能替换排除法

网友I:
这个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网友J:
你最好找个和平行好一样的   mcu   试试

网友:
好了,就是刷了程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最好找个和平行好一样的   mcu   试试

程序问题~我刷了程序后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程序的问题,我刷了原版的程序后好了,分别率要1920*1080的分辨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能是屏线跟驱动有 问题 只能替换排除法

驱动板的程序问题,我刷了后就好了~

网友:
明显 程序不对,遇到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的问题,我刷了原版的程序后好了,分别率要1920*1080的分辨率的~

屏跟驱动板也要EDID通讯?

网友:
程序不对吗?

网友:
恩,重新刷了程序就好了,要刷高分辨率的,1920*1080的

网友K:
这个百分之百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百分之百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恩,对头,刷了程序就好了,刷1920*1080的通用程序

网友:
重新写程序

网友:
对头,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么久的帖子 也能恢复吗

网友L:
这种属于屏老化吧 电源板坏 和驱动板 都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属于屏老化吧 电源板坏 和驱动板 都会引起

不是,是驱动板程序问题~刷了程序就正常了

网友:
原板5V OVER了

网友:
屏显示的是无信号的意思吧 很大可能是程序

网友M:
19寸的机子,你刷1920*1080的程序,这不是骗人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19寸的机子,你刷1920*1080的程序,这不是骗人吗?

我亲自修好的,都是得到论坛的高手指点的,说是高分屏的屏幕,所以刷了1920*1080的通用程序好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我亲自修好的,都是得到论坛的高手指点的,说是高分屏的屏幕,所以刷了1920*1080的通用程序好的

我真的没见过这么高的高分屏。

网友:
重写程序,不过这种故障我遇到过一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真的没见过这么高的高分屏。

少见多怪,我真的这样修好的,信不信随便你~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