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LID

楼主(2013-11-19):
关于LID,大家都知道EC正常时应该为高,我想请问下LID在空脚时EC处于什么状态?(因为之前看到有一款平板的LID为低电平,对地有阻值,所以才有此疑问)

网友:
LID有可能还有上拉的,所以你测有阻值为低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可能上拉出问题哟

网友:
LID信号要看构架来分析具体的情况,不用的构架虽然功能都一样的休眠 但是表达的方式却有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