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u盘启动装系统

楼主(2013-11-19):
在u盘里装个启动程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
U大师启动盘制作工具 V2.1.0 官方最新版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28563.html
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图文教程
http://www.pc6.com/infoview/Article_59535.html
这东西不是一句或一会儿就能说明白的,自己看看吧!

网友:
好多工具的,比如大白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百度吧。

网友:
在百度上找大白菜,插上U盘自动做一个启动盘,再把系统GHO复制到U盘里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有系统才行!

网友:
下载一个U盘制作工具,如大白菜、老毛桃等直接制作就可以呢

网友:
雨林木风,电脑端,老毛桃,等等。。很多。。

网友:
山百度收收一大把u盘制作工具,先把u盘量产后拷贝入系统镜像,在上机器按热键进入u盘pe,然后就按步骤一步一步进行就行啦

网友:
用老毛桃的很不错

网友:
做U盘启动是简单,难的是有些老主板没有快捷启动热键,新手要进BIOS去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就难了

网友:
下个大白菜U盘工具将你的U盘写一个WINPE系统,将引导改为USB-HDD就可以了

网友:
多是多,做好了还得自己操作一下才知道的

网友:
下个小马PE的IOS文件,打开后点setup,上面有提示,你一步一步按上面来就行了!很简单的啊!

网友:
简单下一个PE镜像用GHOST恢复到任何一个U盘即可。SD卡都可以。选Disk→DisK最好,再大的的U盘也不浪费,还可以拷些系统镜像进去。那样U盘就可搞掂系统安装。

网友:
下载个毛老桃 U盘启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