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麼把pe系統裝到電腦?

楼主(2013-11-19):
要怎麼把pe系統裝到電腦?

网友:
说的太笼统,到底是做 PE启动盘还是

网友:
电脑里面只要有DOS工具就OK了。

网友:
从 dos里装

网友:
pe硬盘版

网友:
pe硬盘版 http://www.7edown.com/soft/down/soft_13467.html

网友:
DOS工具箱9.3也可以的

网友:
对,PE有硬盘版的,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事pe 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