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跑18掉电,诡异故障维修

楼主(2013-11-19):
Acer4741G,不上内存跑代码3C,1C停止。上内存跑到18掉电。这机器诡异放啊那
半天再开机能亮,进系统,然后蓝屏,或者掉电,显卡换了,BIOS刷了。求大什么指点……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供电试试

网友:
是INTEL芯片组吗?这个机子的CPU背面是否有大电容呢?有的话换掉试试!还有就是宏基的机子注意要把某些附件装上才正常,才2天前我就遇到过一台宏基,开始是不开机,修好后又开机掉电,结果弄了半天,发现是没装无线网卡导致的,你说这是什么理!?如果是AMD芯片组,那北桥可能是重点哦!纯属经验判断!

网友A:
只是听说过宏基开机时要插上无线网卡,但是不知道会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听说过宏基开机时要插上无线网卡,但是不知道会开机掉电。

我也很纳闷!弄不清什么道理!反正修宏基的机子这方面我都很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