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认不到网卡的 通病

楼主(2013-11-19):
认不到网卡芯片的不是网卡问题 是风扇下面的一个电容失容导致的 所以电感电压偏低 1.2V LAN电压
芯片
通病

网友:
补充是电感L34下面的那个电容 QQ"343173697

网友:
楼主碰到过很多台这样的故障吗?为什么就说这个是通病呢?

网友:
怎么没有具体的图片呢。

网友:
请问楼主是那个电容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说清楚一下,大家也好理解啊?还有在来个图片就好了。

网友:
BIOS恢复一下,重启动就会好哦

网友:
有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那个电容的料号是多少啊??求图。求真相。。。。

网友:
我也不会上传图纸啊 ,知道的话就每天杜辉些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