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到底有多少通病!

楼主(2013-11-19):
   今天接修一台E40 INTEL  独显!通电开关灯亮一下就掉!上电源电流表到0。5左右掉电!实测各大电压全都有,论坛有上电到0。5左右掉电的!多数都是CPU供电没有出和后极有短路的,为个板子CPU电压已出,后极也没有短路,就换了个CPU,电流唰唰地上来了!接屏亮机!

网友:
这不算通病好不好

网友:
e40 CPU坏的还真没遇到

网友:
修过一台,温控把SHDN拉低,造成掉电,割除地线,结果风扇报错,直接接通风扇,5VUSB电压只有3.8,可能是进水,有些换IC也不行,奶奶的只好割线从别的地方借信号了

网友:
独显显卡容易坏吧

网友:
楼主这种偶尔形为应该算不上是通病吧,顶多就是一般少有 的故障吧,,至少我没见过40坏CPU的

网友:
这也算通病吗?

网友:
没遇到过    多是显卡坏

网友:
CPU出问题会导致VCCGFX无电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e40显卡 散热器 出问题的多

网友:
问题太多了。。 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