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公共点短路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3-11-19):
本人菜鸟一个,希望找个师父带一下,哎还不如靠自己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废话不多说
上次拿过来换了硬盘,换了网卡,是熟客,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接直流电源看了下一接马上5A
就直接拔了怕烧坏其它东西,用烧机直接接电源5V来烧,1A电流的时候PD1是发热的,但测了一下没有问题往下找,
图纸找适配器接入口DC IN   一路看过去用万用表查了下稳压管和一路过去的元件如图

一个小电容断路的公共点短路,幸亏有图纸要不然找死人都不可能找到的,因为有图纸
本人用了个很笨的方法先排除电容短路,
一直查呀查呀...拆了四五个电容,还有场管到的地方都量了,还是不行...最后在键盘地下的一个1.05V的产生电路的虑波电容里找到了PC75和PC74,拆了这两个大的就不短路了...高兴!之后再补回去一个试了是PC74是短路的拆出来测了也是之后在台式机里拆一个上去装机希望这文章对各位有帮助我顺便赚点分,是新手修这个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了!

网友:
真 不容易啊,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网友:
努力了,就一定有收获。

网友:
还得慢慢来

网友:
加油啊兄弟  相信自己

网友:
-新手还能看懂电路图,不简单啊

网友:
正在学习电路图知识

网友:
一般大短路 都是电容引起的 只需要仔细观察 主板 就能看出来

网友:
大电流搞的不好会烧很多东西

网友:
大电流,一看二测三烧

网友:
那个电容真的看不出来..就是看到它个头比较大先拆它....电路还是图知一个但是不熟悉...还要多了解芯片的工作原理....芯片太多了
6楼问的问题是VTT总线供电..但是没有短路只是上拉的19V公共点过来的电压是短路了..这机子就一个问题小电容短路了客户说放着没用放坏的...VIN短路

网友:
新手修电路能到这地步说实在的确实不容易有同感。PC74坏掉后外观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变两截。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2013-12-27):
没有变两节。。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哎,万用表就是我们的视觉听觉,没有万用表就等于就瞎了聋了,

网友:
呵呵。 这个要是没有图片的话,找死人了。换我的话就用烧的。用1A以内的电流来慢慢烧。

网友:
为什么我看部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