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修机的X8AIN

楼主(2013-11-19):
版号:K40IN 2.2G。接的时候是不触发,单桥被加焊过。2修机,量了3.3-5V都正常查开关2.8V不正常把EC IT8500E开关3.3V正常可触发,也可以显示当时高兴终于好了。测试了半个多小时什么都正常关机在开就开不了。然后又拆起来继续查到EC晶振用表笔动下又可以触发把晶振-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在关机在开机重复4-5次。在开又不行。以为还是EC问题换了3个新,BIOS也刷了。故障还老样子,不触发。奇怪的是用表笔碰EC芯片那些脚晶振-谐振电容动下又可以触发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下手了,桥不想动啊!主板动桥对主板不是很好,所以不确定的情况下还是先别动桥,各位兄弟帮帮忙。这机子修了4-5天。看很多关于差不多列式的故障,看得我现在思维有点乱了啦!

网友:
碰晶振脚就可开机?不就是CMOS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