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诊断卡A2,换了显卡也是一样,

楼主(2013-11-19):
联想Y450-诊断卡A2,是显卡的问题吗?外接无显,内屏也黑屏:裸板电流最高到1.7A左右,换了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之前测显卡电感的对地值,只有1欧,但电压0.92好像是正常的,换了显卡后,对地值:6欧,电压也是0.92V,但是一样没显。测了小板PQ1有1.8V,显卡供电应该是有的了,会不会是换了个坏的显卡还是BGA上得不好。球解决方案

网友:
换个小板试一下,有时候就是小板问题

网友:
但是测过上面的电压好像都正常,论坛上很多人都是这个板容易坏,有没有好的判断方法。

网友:
你先找个小板子用用看,找不到就买,个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BGA没做好, 我自己碰到过一次, 第二把才好,换的显卡

网友:
看一下 有没有 腐蚀的痕迹 就显卡背面 量一下显卡背面的八个小电感通不通 跟有没有电压
如果都正常的话 应该还是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种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就算是买新的 也不好做

网友:
这个机子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你要先看看小板1.8V的一个转换电压,4496的一个三极管,在一个有可能你的显卡没做好,要不就是主板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接着换显卡吧,我修过好多,肯定你显卡没做好,

网友:
换个新的显卡芯片试下

网友:
测5,6,40脚,没电压,怎么少这么 多组。一下子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处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这款本,小板爱出问题。

网友:
小板一个MOS管坏了。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自己判断下

网友:
A2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把该换的换掉吧··

网友:
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2014-01-07):
显卡没做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的跑A2换了显卡也没解决!继续察线路中

网友(2020-01-03):
接着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