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吃泡面进水无图纸维修一例(非通病)

楼主(2013-11-20):
  这台机器是我朋友拿来的,拿来时说是他大学女儿在宿舍吃泡面时不小心将一桶面搞到电脑上了!去过上家,给的答案是修不好,要换板,可上家黑得很叫价一千四,于是就叫她女儿把电脑从辽宁寄回重庆,于是否就到了我手上了,当时心想,上家搞过多半是个难啃的骨头!但朋友还是一样得帮.麻烦也得上阿,废话不多说,直接入主题!
  机器到手后,就直接上了下电源了解下情况,郁闷了,有待机电流(0.12A),明显过高,有微短!不用试了直接拆机(看了看上家动过的地方,还好上家没有动桥,显卡这些,可能就是用洗板水洗了下主板,加焊了下被腐蚀的地方,心里放心多了)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然后又随便测了下各局部电路供电上的虑波电容.哈哈,在测到HM55旁边的几人滤波电容时发现只有3欧的对地值,这个肯定不对拉,心想不会南桥短路了吧!于是测了下南桥下面的电容32欧,还好感谢主阿!!!接下来开始干活,把有问题的电容找出来后,上电又试,待机0.01,总算正常了,可按开关没有反应!心想不触发,唉,看来得找图纸才行了,在论坛上找阿找,翻呀翻,天拉居然没有图纸,什么个情况哦,难不成天要亡我呀!华硕也真坑,不注明元件也就算了吧,连个图纸都还这么难找!唉,没法子呀机器不好得修嘛!一正瞎测(触发条件,因为没图纸所以也不明确具体脚位)......省略一堆废话后发现问题点了,HM55晶振工作不正常,一脚0.6几,一脚没电压(没有示波器呀,大家不要见笑哈),看来还得找桥聊聊,测着看了下板纸和桥的球点,嗯好像有那么两三个点颜色不是很正常.嗯直接干桥,取下来重植,清理桥上的锡珠时唉呀我的个天呀,好香的方便面味.搞得我食欲都上来了,蛋痛的0.35,我的个去植了三次才完美了,中途同事还帮了我一把,植好后上电,看着电流刷刷的往上跑,偷笑,心想可以了.可是跑到1.1时不动了,晕死不跑码!
   发现个问题,没图纸修机真是一种痛苦呀!不跑码,测各电感电压全部OK,就显卡电压死活不给我出来,这要放平时有图纸的情况下就不算是一事,可这不是没图纸嘛!测吧,显卡上管公共点电压正常,上下管G极无电压,肯定不对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没有图纸查不到,想找芯片PDF,想乱骂一通!太小不说还看不清型号!#*...#*!一正无语后还是静下心来接着修,打了下芯片旁边的阻值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于是用手按了下芯片,神迹终于来了,电流刷的跳上还回跳了,接屏久为的ASUS来了,心想这还不简单,肯定芯片虚了,重焊后故障还是一样!没想到我也会遇到论坛上朋友们遇到的奇葩问题.这时想到了有个朋友在贴子里的那句回复(挂斤猪肉在上面),真挂?后来发现按的时候有电流的响声不大,但能听见.这时候我就想到了传说中的夹层断路,一正无果后突然眼前一亮心想其它供电芯片是不是一个型号的,于是就翻了下板子看看,你别说运气来了挡不注,内存的芯片看个头差不多大,不敢肯定就量了下脚位,还真对得上,按着正常的脚位一个个测,发现16脚无电压,正常应该有1V左右电压,它连一电阻,电阻另一端是28V.于是测显卡芯片的另一端无电压,按住的时候有几V的跳变,算是找到点了,没图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于是就把这个电阻给拆了,从内存那边的1V处借了个电压过来!通电正常亮机,测试了一下午没有什么问题到此故障解决修复!
   因为没图纸也没有什么好传的,就传两张飞的线和亮机照吧!写得有点累,都晚上十二点了,发个贴子真心不容易,在此想请兄弟们帮帮忙哈,有人的捧个人场,有分的也捧个分场.嘿嘿...

补充内容 (2013-11-21 20:11):
因饼哥发现了我的笔误,在此做下修改,因为是晚上十二点左右编的,所以没有做检查就发了,在此表示歉意哈,为保证后面看帖的人不被误倒,能更好的交流经验,特在此将出错的地方改正如下:一.上面短路的地方我写成南桥了,

补充内容 (2013-11-21 20:16):
正确的应该是HM55旁边! 二.就是饼哥发现的地方28V电压,正确的应该是19V,可能当时可调没调正,本来想打18V的,结果失误.其它错别字就不一一做出更改了,只要大家明白就行,因为这两处易误倒大家所以指出

网友(点评):
楼主的技术和文笔都很好~高考分一定很高~!

网友:
顶一下楼主!如果是我的话,没办法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明显是一篇文学做品

网友:
k42 x42,这个系列的 修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上的真牛X 封杀别人不是好的啊

网友:
看了那么多的字。不顶都不行了,再加上,写的也蛮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没图纸都能搞定

网友:
和我这个 一样的机子哦~~  求BIOS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是坑爹呀!楼主算是不错啦1没图纸能维修好呢!厉害呀!  给你加分呀!

网友:
不错高手啊像这样的心得多多发表啊在此谢过

网友:
曾经修过2台 一台搞好了 另一台咋个弄都不行 诶!ASUSK系列的机子就是坑爹的啊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啊,可以帮忙修 个本么,显卡不行

网友B:
思路清晰,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啊,可以帮忙修 个本么,显卡不行

嗯,什么机器呀?不急的话快递过来试试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我都是因为没有图纸所以才憋屈得很哦,不晓得哪位朋友有图纸的呀,可不可以上传上来大家研究研究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什么机器呀?不急的话快递过来试试嘛!呵呵

DELL M90,不显,原来机上带的和应该是以前换下的显卡都可以通电不掉电,给同行加焊显卡后两块都通电就掉电了,不插独立显卡不掉电

网友D:
太牛叉了,,,,,那个从内存借的1V是内存的核心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牛叉了,,,,,那个从内存借的1V是内存的核心供电的吗???

这个问题留给修过类机器修得多的朋友解答,我也想要图纸研究下那到底是什么电压,只能说是从其它地方进PWM芯片里的!

网友:
没图纸还修的这么厉害   可见LZ之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