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_K50AD,板号K40AB,前天发贴求助,今日修复,简单不过也有趣!顺带2片主板修理

楼主(2013-11-20):
先发下求助贴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5533-1-1.html================================================
今天就把这片华硕板子,上BGA做了显卡,做完BGA  接起外接看了看。。心想过滚动条应该不花了吧。
结果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到滚动条就重启。。

不接硬盘,接上U盘   进PE   也会这样。。故障现像变了。难道显卡没做好,还是显卡坏?进BIOS下面看看,
结果,进BIOS  等几3----5分钟,显示屏画面要么花掉,要么只有背光  一闪一闪,要么重启。。

这下蛋凉了。想到之前个过一台本子,论坛也有记录,说是进系统后,检测不到网卡,会卡在滚动条,不动。。
之后,拆机,换了本地网卡,故障现像也有变化。变成了频繁各种蓝屏,装系统中……解压出错……装好后,运行程序出错,这之中,是有排除硬盘,内存,CPU,换其它系统装,结果最后,还是换内存,才好的。也许是特别挑内存吧。之前都有换过几条内存试了还是一样。

          想到这里,还是觉得先排除其它可能引起这种现像的组件吧,内存一下,CPU换一下,试之,还是一样。硬盘换之,蓝屏。。对系统不一样。。没用,得重装个系统试试。有趣的事来了。

          手摸了下,显卡散热片,感觉超过体温三倍以上,烫死。难道是散热引起的么。拆下拆热器,看了下,这个一定不行啊。太单薄了,压不住显卡温度。。为了排除是散热导至,做BGA后的另一外一种现象(重启,或花,或卡死)

        只有换个硬盘装系统看看,手头没比较好的能装上的散热器。咱就手动,当一会风扇了,上图

纯手动扇热器,手拿一张硬纸片,对着那银白色的没了风扇的,散热片,左右来回扇动。。。。不停太久,可停一下,扇一下。。哈哈

再不用嘴吹气也行,你还别说,降温效果,比原装风散强很多

一直到装完系统,再到用鲁大师 压力测温

完成。。

========================================
下面是几片主板,维修。。简单修理,高手飘过

NODA  A785G+128M 魔笛版

不触发 3VSB  只有2.3V  中间的查找就不说了。。 最终锁定3VSB 产生的IC1117

测两电阻 阻值,都变小了 很多  去料板上,3VSB 1117找两个,对应原位子,的电阻,上电亮机

=======================================================================
技佳 GA-MA78GH-S2H
  这片主板,之前不跑码,刷完BIOS亮机,若干天后,又回来了,就是现在,在客户那 不上电,在我这自动上电,有时不上电。。测开机键,上只有1.5V的电压  查找过程略过,
图中看到有焊膏的地方,就是开机键上线路上的钳位二级管,拆掉,电压正常的5V     料板上找个换上,不再自动上电,每次都能开机。。
============================================
P5KPL SE  ver 2.01G

此板,通电保护,闪一下就灭。不接小4PIN  不保护,锁定CPU供电。
图中有焊膏的上下管,上管DS击穿,上下管同时换掉,上电后,跑码亮机,关机再开,还是闪下就灭,看来还有问题。把图中红圈内,场管,小电阻通常是1RO  4R3   822   还有些精密电阻,全都测了下,都正常看来是,控制IC 有问题,接着就测,两个IC   一个主IC  一个从IC  都测了 各阻对地也看不出短路,不太想去找IC   就试着加焊 两个IC             加焊过后,通电,不再保护
===============================================
最后,还是求助广大修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6272-1-1.html  100分求个BIOS有的密。。。

补充内容 (2013-11-29 14:24):
这个华硕本子,是15.6寸  但主板,板号跟这个系列的都是一样的,最初就是像楼顶,发的那个求助链接里一样的现像,开机过滚动条,花屏,加焊后,不花,后来还是有点小现像,像之前那样,自已用台机散热片,就不会

补充内容 (2013-11-29 15:28):
如饼哥所说,加焊后,应该是散热不良导至

网友:
版主就是敬业啊,凌晨了还在发帖子,精神可嘉,敬仰,谢谢。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版主很牛,思路非常清晰,得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看来台机也得好好学学!

网友:
修的还可以。比较有恩路

网友:
牛X  的思想方式

网友:
k40ab 上次弄了个amd芯片组的, 搞死了

网友:
LZ  厉害 , 最近  碰到 多个  华硕的机器都没弄好    有点  蛋痛    看到  LZ   这样都弄好了,

网友:
修的真有水平

网友: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图文并茂,P5KPL很多都是CPU不供电,一般换控制IC才好,这样短路的不多

网友:
很有思路     学习了

网友:
搞个风扇吹啊,这样多傻阿

网友:
楼主很用心,写的详细

网友:
我一般碰到非常烫的问题的,我直接用家用电风扇,对着散热,如果没有问题,就是散热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用,感谢,真有醍醐灌顶之感

网友:
你那笔记本说到底就是加焊显卡修好的,最后再处理一下散热的   是吧?

网友:
华硕主板一个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