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 显示器下 1/3 白屏故障

楼主(2013-11-20):
型号 AC1716 A       看图如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接口问题 有条件的话 先刷下码片吧   资料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不死心就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坏掉了呀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有次不小心换灯管就把屏整成这样了

网友:
屏坏了  死心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保险点还是另找驱动板点下吧

网友:
屏的场部分坏掉了。

网友:
屏坏掉了 拿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明确维修目标 ,自己没试的,坚决不放弃

网友:
恩!空白的屏位置出现很多竖线呢!很明显是屏的问题呀!  与驱动板关系不大呢!

网友:
有竖杠, 没看到么!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 挂了没得搞得  屏上边的薄膜电路坏了

网友:
坐等楼主换过驱动板之后的结果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屏坏了很明显

网友:
果断屏坏了

网友:
屏的几率大,不用考虑

网友:
屏坏了,不要麻烦了。是侧面的行扫描模块虚接了。需要重新压接。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个人认为屏坏。

网友:
不管在上下都是屏坏了

网友:
LZ绝对是屏坏了,果断换了它吧

网友:
楼主测一下屏的电压

网友:
屏的供电啊 有无产生VGH VGL 啊

网友:
驱动板有没工作

网友:
显示器好多这样坏的屏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天一套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屏有坏没坏,拿屏点便知晓

网友:
屏侧面的cog坏了,有的屏能修,不过得找专门修屏的。

网友:
屏坏的概率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