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重插才显示

楼主(2013-11-20):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
接手一台大宇19寸液晶,故障现象是开机必须重插一下电源线才会显示.
具体描述:比如早上开机,显示器指示灯是闪烁的.这个时候,拔下显示器电源线,再插,就显示了,而且一切正常.但是拔掉显示器数据线至灯闪烁之后,再插上数据线就不显示了,再拔下电源线就又正常显示了.正常情况下,拔下数据线,要好几秒才会闪烁.这个期间,拔数据线插上去不影响显示,可以正常显示,但如果拔下数据线到开始闪烁的时候,再插上数据线就不显示了.此时必须重拔插电源线才会显示.不知何故?

网友:
碰到一个是必须重新开机!分辨率不够~!~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A:
你没拆开看一下吗?感觉像是电源板的事,你把上边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一方面是VG线的问题一方面有可能是电源板的电容爆掉了?

网友:
电容没爆的哦.换了好几台主机试了,换了VGA线好几根,同样的故障.必须重插一下电源线才可以显示,而且显示之后可以一直用到关机都没没丝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拆开看一下吗?感觉像是电源板的事,你把上边电容换了试试

早就拆开了,电容没爆,还没换电容,测了下电容充放电也正常.找不到思路.

网友B:
新手哦,刷程序不会.....也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哦,刷程序不会.....也没工具..

学基础去吧。工具没有,知识不够,你说你怎么修?

网友:
建议把次级的电容全部换掉试下

网友:
分辨率问题

网友:
拆开测一下啊,正常显示时的电压和不正常时的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不是供电的问题,问题多半是出在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