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屏供电

楼主(2013-11-20):
屏的供电+LCDVC应该是在不接屏的情况下也会出来的吧,然后我测怎么没有呢,是不是带了个屏检测信号呀,没检测到屏所以电压没出来呀,R302一端有15V一端没有在不接屏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是通过DMIC_CLK和DMIC_DATA读取屏,然后才发出LCDVCC_TST_EN/ENVDD开启屏供电的,然后背光,再显示的

网友:
Q25G极的电压

网友:
Q23和25是低电平才会有屏的供电出来。

网友:
有些笔记本是要插屏才会有电压的

网友:
插屏检测,测测看

网友:
大部分都是成功识别到屏信息后才开启屏电压

网友:
接屏测测

网友:
要接屏的 检测到屏的信息才会开启

网友:
接上屏再测这个电压看看!

网友:
二楼说对  没屏供电应该检查YIS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屏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了吧

如果是屏线坏了进CMOS就不会正常显示了

网友B:
我的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换显卡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外接花屏,内屏不显,换显卡也不行

那得看屏接口供电了,花屏还得看看显存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屏接口供电了,花屏还得看看显存芯片

没有屏供电,有EDID读取,屏线OK 屏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屏供电,有EDID读取,屏线OK 屏也换了

那果断先修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