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E亮黄灯 偶尔闪一下绿灯

楼主(2013-11-20):
一台L15E 以前修过 通病来这 更换了3.3V供电块子用了大半年
这次不显示了 拿到一看亮黄灯 拆开发现电容鼓了更换还是一样
通病

网友:
说明一下 电源板的电容鼓了更换了
以前是驱动板上的3.3V供电块不良。这次是开机就黄灯 偶尔绿灯闪一下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量电压都齐的 3.3V 5V 2.5V 12V都有了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