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5D 不触发维修 附BIOS

楼主(2013-11-20):
1,拆开此机量各电感对地无明显短路,
2,上电公共点有19V,+3V +5V待机正常
3,EC为WPCE775LAODG 量19,46,76,88,115和102有3.3V, 77 79脚时钟正常,85 VCC_POR#延迟复位正常 ,64脚 PWR_SWIN#按开关有跳变,但15脚发往南桥的开机信号EC_PWRSW#没有跳变,EC工作不正常,刷了下BIOS还是一样,想想EC要发出开机信号除了时钟,电源,复位,还有个ACIN 在这机子上为95脚ACPRES为适配器检测,一量没有电压,查此电压由BQ24721C 11脚输出经电阻R563,R565分压得到,查BQ24721C已经损坏,手头无配件,先直接飞根到3.3V 开机正常,网购个BQ24721C换上OK L305D-s5940 6050A2175001 MB-A02

网友:
LZ  厉害 , BQ芯片 坏  能过  保护 隔离吗,,,  飞跟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
楼主烈害,幅了

网友:
厉害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飞的不止一根线吧,芯片坏了,没公共点吧

网友:
实力派啊。。。。

网友:
这也可以
不错

网友:
求详解,BQ条件

网友:
楼主告诉一下我你这个图纸在论坛哪里找到的把地址发过来,告诉一下我,可以吗?

网友:
往往这种问题,就在一个细节,呵呵

网友:
芯片有很多模块的,只是其中一个坏了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个机器跟这个差不多,不过是3V5V电压低

网友:
acin 必须要有

网友:
请问LZ,95脚ACPRES适配器检测以的正常电压大概是多少?学习中。。。。

网友:
楼主说的简洁明了,支持。

网友:
楼主功底厚啊

网友:
修的这么快 。功底深厚

网友:
插电池不外接也不触发吗,还是单独接外接,没电池不触发

网友:
太佩服了 楼主扎实的功底   厉害  学习了哈

网友:
楼主不简单  学习了

网友:
那就是芯片导致ACIN不正常咯,EC条件不满足,所以不触发

网友:
直接跳过充电芯片 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