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了.哪位知道LG w1941s 电源芯片型号是多少.我的烧了

楼主(2013-11-20):
哪位知道LG w1941s 电源芯片型号是多少.我的烧了

网友:
不知道,,路过看热闹,

网友:
我来告诉你LAF0001

网友A:
可以用FAN7601代换

网友:
对不起 我看错了 这个图的不是 别上我刚才说的  这个应该是模块那种
给你个型号你参考一下 但不确定 FSGM300N

网友:
给你个型号你参考一下 但不确定 FSGM300N

一看复制的

网友B:
我是过来学习的,你怎么测是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坏时多数不只是本身损坏,有可能其他还有坏的,找不到就果断换一片,也不贵,还可做料板实验!几好啊!

网友:
晕死,烧得很牛啊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AN7601代换

你可知道烧的八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C:
我是不会告诉你这是TOP258PN,7脚电源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会告诉你这是TOP258PN,7脚电源芯片的

谢谢你.应该是这种

网友:
果断买一块PMW通用模块,七块钱,如果手上有IC另一说

网友:
品牌机上的芯片都很特别吧

网友:
楼主如果细心的话,炸掉的那片尸体应该在机子内或你的拆机桌面上找得到。

网友:
换新板子了。自己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过来学习的,你怎么测是芯片坏了?

hehe~`图上都能看到了~··还要测吗~··

网友:
直接拆掉 用模块代换咯··也简单啊

网友:
请对照一下,看是否一样。 LG

网友:
应该是top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