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CPU供电

楼主(2013-11-20):
HP G4没有CPU供电,求ADP3212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器你不能单独的去查CPU供电   别的地方检测不对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供电芯片和其一个MOS管烧了。

网友:
黑 师傅   我这有一台 也是这个问题呀  没有cpu供电(pl18 pl19)!!!!您的解决啦吗?电流0。7左右!

网友:
我也有台神州的再修   也是没有CPU电压     供电啊   开启都有    但是我感觉16脚接着一个电阻,电阻的一端是19V但是到另一端也就是16脚才0.24V正常吗?我感觉不对

网友:
先看其他电压出来了没有,然后再看cpu的电压。

网友:
楼主 您的机器修复没有啊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网上下载个图纸下来看看不不知道了

网友(2014-12-07):
有图纸吗 可以分析下

网友:
楼主 你机器别的电压都正常了嘛   芯片工作先保证供电正常

网友(2016-07-19):
                    坐等答案

网友:
这个芯片 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cpu供电感觉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