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很慢 声音一卡一卡的 。。

楼主(2013-11-20):
东芝笔记M852看电影开机的时候声音一卡一卡的CUP使用才百分子50左右,重装过系统,换过硬盘、在官网更新过显卡驱动、在线升级BIOS、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硬件温度正常不影响正常工作软件使用,就是看电影(还是硬盘上下好的电影)的时候声音一卡一卡的,用音箱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
有没有解决过的

网友:
首先是不是应该先查一下散热及CPU电路。

网友:
换CPU测试下

网友:
内存换下。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    问题还在

网友:
南桥加焊。。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觉得BIOS或者驱动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BIOS或者驱动的可能性较大

我首先考虑的也是BIOS、驱动      后来加焊南桥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