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显示器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

楼主(2013-11-20):
我的是说有什么测试点没有呀?如。。。什么启动电压?还有什么呀?就可以大概确定芯片的大概好坏?我现在芯片是1200AP40

网友:
查工作条件,满足了还没有信号或者是电压输出就是坏的,没有单独的一个测试点就可以判断好坏的

网友:
上网找Datasheet.pdf,按照脚位查输入输出工作条件。

网友:
测量芯片引脚电压。电压不正常的话  检查外围元件。

网友:
赞同楼上三位朋友的说法。

网友: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用万用表测量即可大致判断这个电源芯片的是否损坏;雷雨季节这个片坏的几率高;首先测6脚对地电阻,此脚是输出脚,一般这个脚对地都并有电阻,机器不同阻值也不同,有20K的有10K的还有2,.2K的,如果测出的阻止比对地的电阻小很多(假设电源管是好的),即可判断这个片坏了;然后测7脚,这个脚是供电脚,既然是供电脚,它的阻值过低(首先假设这个供电的整流管是好的),即可确定这个片坏了。第三个测量的是2脚,此脚是反馈脚,阻值过小也可确定此片损坏;其实这种测量法适合多种电源芯片的判断,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替换是最好的判断法,除非某两脚间短路了,另外开关管击穿时,IC必坏。

网友:
查外围元件都正常就IC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