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PRO主板提示pu fan error hassis intruded atal error....system halted

楼主(2013-11-20):
谁见过华硕P5QL PRO主板提示pu fan error hassis intruded atal 的啊,实在不解啊。

网友:
哦刷过bios,一样还是这个提示

网友:
CPU风扇插错了~·插座都是4跟针的

网友:
有的cpu风扇是3针的  有的3针的    你要么换4针的试试

网友:
看主板上有一个HASSIS跳线有没掉,从中间脚跑线把连接的三极管拆掉。这个是提示病毒入侵。

网友A:
跳帽没掉,风扇拔了或换别的口都是一个结果。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帽没掉,风扇拔了或换别的口都是一个结果。晕死

这个是HASSIS这个信号导致,你跑线把三极管拆掉吧。

网友:
解决了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回复

修好后一定给结果

网友:
英文是个坎,看着像风扇报错

网友:
这个暂时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