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11-20):
hp  旋转屏Q22C进系统频繁掉电

网友:
裸板不掉电,应该是接触不良么

网友:
外设有问题吧

网友:
装系统了没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说

网友:
系统装过了,有时频繁掉电有时不掉,感觉是解除或信号没出来

网友:
这款机器CPU问多报警,以前遇到过不好彻底解决,求有经验者相助

网友:
高手路过请赐教

网友:
走过路过进来看看,大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