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sony PCG-61212或者sony PCG-71212点位图

楼主(2013-11-20):
是这样的sony PCG-71212外接显示正常,内屏无显示,换完显卡故障依旧,找到PCG-71212的图纸查U17的vin3.3v有,out无输出,LCDVCC_EN脚无开启电压,LCDVCC_EN是直接到ATI显卡的AJ27点的,但找不到这个点,查到LCDVCC_EN外接了一个10K的负载电阻,测对地电阻值正常,无思路了,特此求助点位图,万分感谢!!!

网友:
找到了找到了!!!!原来是屏组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的,现在开机内屏正常啦!!!妈呀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