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EHG奇怪问题,请高手进来解答,谢谢!

楼主(2013-11-20):
W83627EHG无法上电,  61脚为5V ,

短接开关排针,68脚有0-4.3-0跳变,67脚为4.9V,始终没有跳变;
如果黑笔接地,红笔去点开机,可以正常触发.
如果在68脚直接连个高电平过去,会自动上电,上电后4秒关机(要据这一现象,按理67脚应该可以发出跳变才对啊)
现在求高手们,给思想..到底是哪个引起这现象,谢谢大家..

网友:
先换了再说

网友:
黑笔接地,红笔去点,那表在什么档位上呢

网友:
已经换了几个IO故障依旧
黑笔接地,红笔去短接开关( 在任意档位都可以成功上电)

网友:
感觉好像是IO的问题

网友:
短接开关,为什么非的是红表笔呢?黑表笔,镊子也行啊!

网友:
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如果红笔接地,黑笔去短接开关,无法上电;拿捏子去短接开机无法上电.

网友:
有事没事先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镊子 翘起 IO 67脚 试下 看 电压 有没 发生跳变  这个 引脚 是直连 开关针的 换了 IO 故障还是依旧 ...

67脚是IO连接到南桥的
68脚才是连接到开关排针上的..(这个脚上,有跳变)

网友:
为什么不把他换了

网友B:
主板什么型号,是不是开关针有一路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什么型号,是不是开关针有一路直接进南桥了?

昂达 N61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