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42JP加焊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3-11-20):
看了好多人发贴都有这样的情况,也有好多好心人发了些方法,有的说是换CPU供电芯片解决的,有的说是在CPU边上两个电容空位加电容还有说换北桥的还有说是HDD LED1上的电感造成的,除了换北桥都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有时开机能正常显示,用一会儿在开又无显,加焊CPU供电芯片,利马OK,嘛的治标不治本呀,实在搞烦了,发给别人修了,说能解决,最后机器试了几天也确实好了,看人家动的地方有BIOS 还有CPU供电的全部场管都动了,劳资哟,这些动作大家都懂得的,也理解,也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是人家BIOS做过修改。所以把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希望遇到此问题的同行试下哈。如果是希望说明下,谢谢。
此机板号:K42JA_MB MIN BOARD REV2.0 I5独显

K42JP I5独显BIOS.rar

网友:
这个要试多几天到一个月才知道,不过楼主的BIOS到是很有用的

网友:
收藏先,刚遇到两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修改BIOS怎么改?

网友:
说道这机器心就痛 三台全部放飞了

哥下次你有这机告诉我,哥教你弄好它!

网友A:
你可以刷个论坛的BIOS试试看是否又不稳定嘛。
不敢试吗

网友:
我碰到这机子全换板了

网友:
换了管子好了,然后进系统发现温度高,刷BIOS解决

网友:
哎。。。哥。。碰到这样的板子。。都伤到了。。。就是修好又要回来的。。真他吗垃圾。。我修好过。。。是电阻虚焊。。。。焊一下。。用了半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根本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学了习,遇到时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不知道是何故障,有何通病!!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的,不过楼主的资料很管用,遇到了要试试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吧

网友:
这个板我研究了十天,时显时不显的,问题的确是出在CPU供电这一块,不显的时候,有一个电压没产生,好像是给显卡供电的,电压跟CPU电压差不多大小,经过不断的研究,最后我的解决方法是,让CPU的电压瞬间传给显卡供电,然后断开,当显卡接到CPU的瞬间供电时,显卡的供电就会跟着稳定产生,然后显示一切正常使用。至于怎样让CPU供电瞬间传给显卡供电的电感,说来话长,大家可以动动脑,可惜当初我没拍下图片,经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跟cpu的mos管有关呢

网友:
這機器哪來的北橋??? 不都含在CPU裡邊了嗎?? 呵
其實真的不關CPU供電的事,要換顯卡芯片,我修的兩台都是換顯卡芯片好的
目前沒回來 , 第一台已經超過3個月 (有打電話給客戶,回報運行正常)
第二台也超過一個半月了,目前也正常

网友:
真的换显卡能好么?我也遇到一台,头大了,返修3次了。

网友:
不关是不是通病 人家楼主能拿出来分享  这就值得支持

网友:
看下 电容吧  有坏的

网友(2013-12-23):
一遇到这样的机器我就犯愁!

网友:
不对不对,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但是刷了你这个反正狂转了。不对不对bios不对

网友:
这板好修就好修 不好修大S也修不出来

网友:
这机器有点难修

网友:
修好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刷个论坛的BIOS试试看是否又不稳定嘛。
不敢试吗

哥 你不知道像我们这水准的  肝颤啊  轻易不敢出招啊

网友:
应该不会是BIOS  导致的     估计是其他东西

网友:
仁宝机器现在有些都不带电路元件标示

网友:
是啊,有点位还好修

网友:
我自己的机器也是这样的,我加焊CPU芯片就能好几天,到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有时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我遇到几台了,都没有修好啊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修稳定呀!!!!

网友:
多换几个bios看看

网友:
嗯,收藏楼主的资料了哦。。。

网友:
BIOS是可以改的!可以用两个不完整的BIOS合成一个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