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无待机3.3 5V疯狂求助中……

楼主(2013-11-20):
      好不容易师傅给了我一块板让我自己研究,我那个高兴啊……我天真的以为有了图纸再加上网络的协助应该不成问题吧,虽然我是小小白,可是现实总是残忍的,我研究了两个晚上,无语了……现在是吃不香睡不好,梦里它还来缠着我…………呜…………      俺先测公共点,发现Q66 S极电压为16V,可是D极的电压却是15点多,G极只有4点多伏,(我认为是它没有导通所致)然后我直接测TB62501的42  DCIN_DRV脚,这里为零。TB62501  57脚是有15点多伏的供电,它的59脚VCC3SW却有6点多伏的输出,TB62501不是有了供电42脚就会有输出吗?结果没有。R719  720 716阻值都正常,Q65也没有异常。于是我把TB62501换了,结果还是一样…………1631供电有15点多伏,线性为零,激放也为零,基准也是0.
    按这种情况看TB62501是不是没有工作啊?还是说我换了一个坏的上去?我也不知道我这样测对不对,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帮帮忙哦。附上X31的电路图(和X32一样的)。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它的待机电流有0.006吧,有时候高点有时候低点0.008-0.004这样波动吧。还有3.3 5V电感阻值为100多,是不是低了啊?

网友:
要是附上图的话,分析的人会很多

网友A:
看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B:
干ec吧,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请问TB62501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有供电应该DCIN_DRV就有输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ec吧,ec坏了。

IBM哪个是EC?他们是联合开机的吧?

网友C:
应该是小电阴或二极管挂了吧。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一台

我比较关注你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小电阴或二极管挂了吧。

重点是怎么找出来,如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 线性 电压  为 O 伏的话 可以测量下 对地 阻值 有没对地 短路   一般短路的话 为EC坏的比较多

刚打了1631旁边电容的阻值没有短路的。

网友F:
楼主你的VCC3SW有6点多伏的输出是肯定不正常的,只要tb62501的54脚和57脚的电压正常,vcc3sw就会输出3.3v,而不是6v,如果是6v,那tb62501就坏了或者是别处有高电压漏过来了,另外是有了3v5v后tb62501的42脚才会输出DCIN_DR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VCC3SW有6点多伏的输出是肯定不正常的,只要tb62501的54脚和57脚的电压正常,vcc3sw就会输出3.3v, ...

42脚阻值600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那改天我找一个好的TB62501换上去试试.谢谢你们的帮忙哦.

网友:
和X32真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