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logo,硬盘问题,已解决,0技术。

楼主(2013-11-20):
今天接到一台式机,客户说开不了机。开机,在logo出卡了十几秒,梅捷的主板,希捷160G硬盘cpu E3200内存2G。进系统的时候就一个小光标在闪,进不去系统。关机,拔掉硬盘再开机,不卡logo,判断应该是硬盘这块有问题,换硬盘数据线再测还是一样,怀疑硬盘有坏道。进dos检测坏道,刚检测十几M就卡出来了。拿个好硬盘接上去。。。。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故障依旧。这下心里有底了。果断找了一根sata硬盘电源接口换上去,开机。。。故障解除。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也是这个硬盘电源接口问题,有时候光驱也会卡,电源功率不足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不用替代法很难找出问题,本人刚学没多久,此贴没任何技术含量,只是分享出来,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A:
果然零技术,这贴发的有意思吗

网友B:
就是换下电源接口吗》》??~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换下电源接口吗》》??~这个有点意思!!

是的,很多把硬盘拿到其他电脑正常,但是放回来就不行,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想的头都痛了,硬是怀疑硬盘有问题,所以我发这个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很多把硬盘拿到其他电脑正常,但是放回来就不行,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想的头都痛了,硬是怀疑硬盘有 ...

不错,,,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呢~·~··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呢~·~··感谢楼主分享!!!

惭愧惭愧,我还是新手中的新手,等待我学习的还多着呢

网友D:
对新手来说是很有用的,只要分享出来就是好样的,经验也很重要。  硬盘供电不足会引起这种现象的、、碰到很多了

网友:
只为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0技术,没说0经验啊,经验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不说明白你当我无聊没事做是吧

  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来说是很有用的,只要分享出来就是好样的,经验也很重要。  硬盘供电不足会引起这种现象的、、碰到很 ...

我就是新手,以后还得向大家多多学习呢

网友:
呵呵,你没错,怪就怪我长得不安全好了

网友E:
修电脑就是多换  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就是多换  多看

多换多看还要想着怎么多赚钱,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果然零技术,这贴发的有意思吗

但是这是经验,倒是你这回复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这是经验,倒是你这回复有意思吗?

都是同一个意思   Me2

网友:
这种现象十有八九是硬盘,或者是软驱软盘问题多

网友:
真的大神啊..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sata硬盘电源接口不良也会导致卡LOGO,是杂牌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