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板号LLW-1 触发掉电

楼主(2013-11-20):
主板:联想E420 LLW-A、
故障:触发电流到0.070左右掉电

桥 显卡 显存 都被干过了 ,(被上家干过)
原先故障是触发1.2A不显  刷过BIOS 就好了,但是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后又出现问题了。
触发电流到0.070左右掉电

板上面R1906 不知道是不是掉件  找了个铜丝连起来电流到0.270不掉电  趁现在把所有电压量一下 发现无CPU供电 CPU开启电压0.7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

在我断开刚刚连接的铜丝后  ,上电的瞬间可以量出有3.3V  为什么连接上后会被拉低呢   有没有人有实物的帮忙看下 这个APWROK到底要不要的

CPU坏了会不会引起掉电等问题

修的头大啊    - - 师兄们帮帮忙

对了怎么放不用下载分的图纸上去

网友A:
电压都没起来  你做显卡 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没起来  你做显卡 干什么?

   没标清楚 桥显卡 显存是  被上家修过  干过的

网友:
二修机难搞啊

网友:
换个D95280就可以了

网友B:
既然是刷BIOS出的问题,在刷一个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刷BIOS出的问题,在刷一个回去

刷过了   换芯片刷过也是一样

网友:
求解。。。。这种问题。。CPU应该都没有工作。。。修这种板子。。。肯定是南北桥的信号不对。

网友:
现在的2修机真的很难搞啊,上次碰到个少件的,补了4出少件,可悲还是没修起来,无奈啊,你说同行怎么搞,不是逼我出手吗

网友C:
r1906 是南桥amt模块的好信号 ,和你现在掉电没有关系,cpu坏了也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1906 是南桥amt模块的好信号 ,和你现在掉电没有关系,cpu坏了也会掉电的

我也怀疑是CPU坏  但是手头上没有U   麻烦啊

网友:
这个机D95280容易坏

网友(2014-06-30):
二修机真的不好搞,谁知道上家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