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变色

楼主(2013-11-20):
开机变红色

网友:
先换个线试下,不行三基色打值!

网友:
灯管问题会变红色

网友:
还有就是vga三原色r没进去

网友:
先换一根数据线,如果不行再看看灯管是不是开机发红

网友:
发个图看看呢,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缺色好多是连接线引起的,换一根试试吧

网友:
该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标准的灯管老化。建议搞个高压板上去,一根一根的试灯管

网友:
刚开机还没显什么时边上红色,那不用说是灯管老化。开机之后屏面偏红,多是那个MCU挂了

网友:
屏线把擦下

网友:
屏线擦下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量一下RGB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就好了,站内有发表了

网友:
百度一下,这是三星bios有问题,进工程模式改下

网友:
先排除屏线  灯管  再找驱动板上那个大的芯片有么有虚焊

网友:
这个要进工厂模式调节一下就可以了。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对呀  查一下红绿蓝这三根数据线,压压屏线接口什么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
三星 有个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意见都差不多,三基色,灯管,也就是这些问题了,灯管面大

网友:
不插信号线正常吗,

网友:
感觉好像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驱动板得主芯片 看看有没有脏 或者虚焊

网友:
灯管老化容易出现红屏

网友:
要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出厂就好了,站内有搜索

网友:
三星943NW满屏偏红,是MCU程序的问题。其他偏红,可以先呼出OSD菜单,是不是正常。如果OSD正常,则查VGA信号线和VGA接口。如果OSD也偏色,则查驱动板和屏线。

网友:
LED还是CD的,CD的先测下灯管,ED的刷个程序试试和恢复出厂设置,或把屏线拔了点亮灯管看看是白色还是红色

网友:
先换VGA线 不行就是 MUC的事了
同意楼主:
5.0
liang867
同意楼主:

网友:
你复位一下显示器,有可能客户调乱了,不行拆开驱动板打一下三基色的值,如果正常就试试这个方法。。file:///E:/工作/资料/943NW偏红处理方法.png

网友:
发不上去,再发一次

网友:
查下三基色电阻阻值 情况 最后 换根VGA线 试下 还是的话 可能就是 驱动板 和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进入了工厂老化模式哟,检查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