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保护隔离

楼主(2013-11-20):
拆机 目测 PQ18烧爆 取掉其他没有短路,更换之后为什么总烧这个管子呢,PQ17跟PC101 PC99 全部更换过,一上电就烧PQ18 有知道为什么的么?
DELL

网友:
看看19V电容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还有短路 楼主好好查 加油 能行的

网友:
G级短线没?

网友:
CPU电路也会短路

网友:
显卡电路供电管

网友:
Q18是上管还是下管,我不太会看图,如果是上管你就用一个二级管代用看一下

网友:
遇到过。。。没修好过。。。求解。。。为什么管子会发烫。。。是后级电流偏大。。。。还是。。前级保护电路的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哇。。

网友:
烧了,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pnp的管子,别换错了。

网友:
你这个换的管子是对的么,在就是 你这个隔离保护过了么。公共的是不是短路 电流过大烧毁这个管子

网友:
后面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依我见解先测一下是否有哪一级短路,如果有的话,找不到直接用烧机法找出发热的那个元件

网友:
还有短路 楼主仔细查查吧

网友:
看看管子极限是否一样的,在看看PR110对地短路了

网友:
系统单元电路查了吗

网友:
老三认为就是后级有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