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32.768 晶振电压偏低!

楼主(2013-11-20):
客户拿来一块类似品牌机的那种版型的杂牌板子 说问题是不上电  点了一下 是不上电 ,于是我测量一下电池的电  电池没电了  换个好的CMOS电池 嗯 上电了 放了一会 拿起来再点 MD 又不触发了  草  测量32.768晶振的电压  一侧 奇怪 其中一脚的电压为0.08v  另外一脚为 0.17v  这电压见过偏高的  这真是蛋疼  于是把晶振换个新的上去 当时上电了 过会再点 又点不起来了 MD  换谐振电容 还是没变化! 草  直接加焊南桥!  马乐隔壁啊  还是没反应 电压还是偏低!  草没辙了 现在就是  一会能上电  一会不能  蛋疼啊  特来求救  请大神给个思路先!!!

网友:
coms电池有电,查看跳线电压没?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组主板部分芯片组32.768不参考触发,晶振电压无电压先打值是否有短路、断路。正常换晶振、电容最后南桥。

网友:
什么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