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断路,没法用烧鸡大法吧。电流直接按设定值保护了,电压自动缩小几近为0

楼主(2013-11-20):
如题,打值为0,如果调高保护电流,恐怕烧的不是故障点,铜线要先遭殃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
电流慢慢往上调,不要一下调的过高

网友:
阻值为0烧不出来的,慢慢拆件吧。

网友:
烧机法好用吗   阻值为0    还能烧要么冒烟   要么线路烧断

网友:
先拆了3V5v再烧,有希望,

网友:
只能拆件挨个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