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视奇HG281D不开机修好一半,求BIOS程序

楼主(2013-11-20):
一年前接到一台翰视奇HG281D显示器,当时不开机,由于当时不能上网,修完不能在网上写维修经验,时间久了就忘记了,今天这客户又拿来了,我看了下,理了一下电路,终于把原来的维修过程回忆起来了!
先测开关,有3.3V,按下开关电压也能被拉低,开关也是好的,测量下来开关经过一220欧电阻到RTD2120L的20脚,那就没有路走了,再检测一下电源板,+12V和+5V无电压,只有一路+5VSB有5V,同时电源板上有PSON引路,这就跟台式机电源一样,要触发这脚才能输出12V,和5V,那就往回查吧,查得PSON引脚接驱动板上的Q2 (NPN)极电极,但这里要提一下.这PSON触发引脚是用高电位来触发的,不是台式机电源那种拉低触发的,,,此时Q2 C极是低电位,B极是高电位,管子处于导通,B极是接了一个1K的电阻到RTD2120L的25脚,,按开关键时20脚有变化的,25脚无变化,就认定是RTD2120L坏了,但找了一颗一样的上去还是不行呀,没办法了,装回原来的,此时来个大胆的,,将Q2的B极电阻拿掉,让Q2截止,这样PSON电位就触发了,12V, 5V全起来了,屏幕居然亮了,装机给客户,但后面发现菜单按出来无字体的,有框框,看来是BIOS有问题了不管,接VGA看看,能用,就是菜单没有字不能用,显示是好的,并电源一直处于高功率,,我叫客户不用的时候给在排插那开关关掉,不至于老化那么快,,,,,就这样客户用一年,,今天又来了,,完全不能开机,,我想可能是BIOS资料丢失更多了吧,在此求了BIOS程序

网友:
这个程序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