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7声报警 不亮机 AMD集显

楼主(2013-11-20):
DELL M5010 7声报警 不亮机  电流停在1.1A左右

多说是北桥问题,如何从信号上锁定故障位置呢?

补充内容 (2014-8-12 11:12):
北桥问题,加焊修好

网友:
待机0.017是否正常裸板试,不上cpu,也是7声报警
CPU LDT_PG(CPU_LDT_PWRGD) 信号出来了,复位信号也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3-11-23 20:38):
再同志们的建议下,加焊北桥,成功亮机了,没加焊料,上BGA裸焊,上风220,下风225,先这样吧,等实在不行再换北桥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哇。。。之前一次换显卡好了。。。这次。。就不来气了。。

网友:
通病,加焊北桥就好。。。。。

网友:
先吹北桥显卡撒   基本上都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就可以了,前几天我也修好一台了

网友:
AMD先吹下北桥吧。

网友:
我遇见过 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加焊北桥,注意温度

网友:
加下北桥试试吧,修过几个了

网友:
北桥啊。AMD不用考虑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的,你怎么搞定的

网友:
不是北桥就是显卡

网友:
哎呀地球人都知道是AMD的NB煮下就OK啦

网友:
我遇到过是刷BIOS好的

网友:
AMD的机吧   这机我修的多啊加焊北桥可以搞定的。

ddj
是啊,北桥四个脚有黑胶小点,不用管直接加焊么?,需要注入助焊膏加焊好,还是支架什么都不加焊好,温度用多少度合适?
灌水,M开头的肯定是AMD N开头的是ITNEL的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做这个的。

网友:
教你个方法,用风枪350-400度在北桥背面吹上30秒,之后加点试试.......如果亮机了.....你就看着办吧....

ddj
需要注入gba焊膏吹么

网友:
之前遇见一台  加焊没用 换了北桥才好的

网友:
重置北桥,不行就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