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关机重启

楼主(2013-11-20):
哎,老板叫弄这个惠普mcp61的板子,现在还是菜鸟一个,,,搞起来真心压力大,还有好两箱的。。。。遇到一块关机重启的,怎么修啊,各位师傅大神们!跪求经验!。。。谢谢

网友:
是这个型号HP ECS MCP61PM-HM 1.0B 吗?“关机重启”是进系统以后重启吗?把故障说清楚一点吧!

网友A:
查网络唤醒信号,先拆网卡看。

网友B:
应该先拆掉网卡

网友C:
换CPU,清CMOS,刷BIOS。拆网卡,焊桥。换IO。

网友:
是的,就是精英代工的惠普板子,故障是可以上电显示,就是点关机键后会自动重启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清CMOS,刷BIOS。拆网卡,焊桥。换IO。

cpu用好板测是好的,cmos清除了一次又一次。。。io也换过,因为是还在学习中,所以还没敢拿去直接打BGA,不然如果不是BGA问题,老板会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先拆掉网卡

还没拆,明天再拿出来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网络唤醒信号,先拆网卡看。

网卡是8201N,我还是小白,,,不懂网络唤醒信号。。。请问这个脚位是第几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CPU,清CMOS,刷BIOS。拆网卡,焊桥。换IO。

cpu是好的,清过cmos,换过IO明天试试拆网卡,谢谢

网友D:
是IO的原因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IO的原因多

IO换过,今天拆了网卡试试还是不行的。。唉。要学的还很多,还是得多看资料

网友E:
我也有快板,开机不跑吗,开关键按一下跑吗静茹系统,关机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快板,开机不跑吗,开关键按一下跑吗静茹系统,关机不掉电

我这快板是跑码的,还没有进过系统,就是点关机键不能关机,直接重启。。。。拿去给师傅他们看他们拿去打BGA了。。。。。

网友:
IO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拿去打BGA去了

网友:
不是I/O就是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桥的问题,累计过

网友F:
俺也是菜鸟,与楼主深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也是菜鸟,与楼主深有同感。

同行,你低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的问题,累计过
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