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老鸟DELL1100 EC工作条件有那些?

楼主(2013-11-20):
主板有3V,5V电压,不触发,没有短路,芯片2脚有电压跳变,168脚没有电压也无跳变,是不是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知道的老鸟说说,
菜鸟知道一点EC或南桥工作条件:
开关英文:PWRSWNBSWON#POWER BUTTONPower SwitchPOWER KEYPWR-SW#
EC发出信号有:PWRBTN#DNBSWON#(电压变化)
南桥发出S3S4信号
S3S4信号有:SUSB#SUSC#SLP-S3SLP-S5
南桥关键信号有:供电(3.3V5V),32.768KHZ波形,RTCVCC3.3V),RTCRST#3.3V)南桥内部时钟模块复位信号,LID#休眠控制信号,RSMRST#恢复常态复位信号,
开机电路:开关信号——ECPWRBTN#)——南桥(S3S4信号)——EC5V S-ON3V5V供电正常,EC再发MAI-ON3.3V)开启南北桥、显卡、内存供电正常会给EC信号HWPG信号,以上供电正常后会发给CPU供电开启信号(VR-ON),以上供电全部正常以后会发给南桥一个信号(PWR-OK),告诉南桥供电全部开启。
EC关键信号有:TEMP-MBAT电池温控信号3.3VACIN为(2.6V3.3V),休眠控制信号LID#3.3VD/C#0VRSMRST#3.3VSUSPWROK3.3V信号一样意思,32.768KHZ时钟信号,待机电压3.3V,适配器检测信号AD-ID#0V,适配器电压接入控制信号AD-OFF0V
不知道以上那件有错误的(本人都是从书本知道的),知道的老鸟帮我说说那里错了,菜鸟在这里谢谢。

DELL 1100 LA-1452.pdf

EC工作条件

网友:
电路图要分的说一下

DELL 1100 LA-1452.pdf

网友:
写的比我好了。。。学习学习、

网友:
写的比我好了。。。学习学习、
上面的我都是从书上看的,然后记下了。

网友:
很清楚啊,那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发出PWRBTN

网友:
我只知道我上面写的东西其他的还要看老鸟老帮我分析分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