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维修

楼主(2013-11-20):
dell d620 电流跳到0.3A掉电,经查所有的PG汇总的时候那里为0,肯定有个不正常 不知道是哪个。除cpu供电以外所有的供电都有,EC没发出VR-on,主要是没PWROK,没点位图,求个  找不到那几个汇总的电阻~~

网友:
找不到也要找呀!没点位图不好修呀!

网友:
显卡 试试吧

网友:
不知修好没有哦。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这个机器 CPU供电没对  到0.3坚持几秒就掉
我是修的CPU供电芯片6227CAZ旁边的一个PD管子   换了就好了  就是供电芯片旁边左右都有一个O欧电阻 电阻旁边都有1个PD多少的管子  你看下那个管子正常不

网友:
着重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MAIND正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