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挡logo

楼主(2013-11-20):
hp mini 挡 logo 加焊 了南桥 还是一样 bios也刷了 一样
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外设引起的.排除发

网友:
一般挡机,都是要换了

网友:
裸板呢。。试过没

网友:
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
试试拔掉摄像头

网友:
同意楼上 我遇到过这个机器摄像头坏引起当机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机子是进水了 更换ec可以开机 就是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