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刻录的方法

楼主(2013-11-20):
怎样刻录光盘:1.安装一台刻录机。先要确定你的刻录机是哪一种?是DVD刻录机(DVD-RW、DVD-RAM)还是CD刻录机(CD-RW)?如果是前者,可以刻录DVD和CD两种空白盘。如果是后者,只能刻录CD空白盘。笔记本一般配置的是康宝机,这种刻录机只能刻录CD光盘,不能刻录DVD光盘。2. 安装一个刻录软件,如常用的NERO 6.0,简单稳定,是免费软件(其他版本大同小异)。打开软件,先选择右上角的光盘类别,如 DVD还是CD。接着选择要刻录的分类,如“数据”、“音频”、“照片和视频”、“复制和备份”等。接着在下拉菜单里选择刻录光盘的类别,接着添加要刻的文件,确定后,下一步选择刻录光驱、刻录速度、刻录张数等,点“刻录”即可。如果是保存文件、数据或在电脑光驱上播放,就选择“数据”项;如果是用来在DVD机上播放,就选择“照片和视频”项。如果是刻录音乐光盘,就选择“音频”项。刻录DVD视频光盘,添加的视频文件格式必须是VOB或BUPIFO格式。如果添加的文件格式是软件不支持的格式,要先用转换软件进行转换(如格式工厂等),转换成软件支持的格式后,再添加刻录。NERO的版本很多,刻录方法有些差别,但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