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C

楼主(2013-11-20):
主板不跑代码   检查DMI的对地阻值 有4组680   有4组340       去掉南桥   680的还是680  340 的变成无穷大     换一个南桥  还是680 和340     看到这个现象蒙了   按道理来说 有点像南北桥 都有问题  但是我南桥已经换掉了啊     中间看了没其他电阻什么的   求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啊  脑袋疼 搞一天了   CPU座子 南桥都换了

网友:
佩服  换板吧

网友:
主板不跑码先要测量CPU复位和PG是否正常。不正常换无复位维修,正常查总线之外还要测量BIOS条件及刷写BIOS。你打值时没注意到有几个点是连接到南桥的吧,这几个点只要不短路或者不开路就行。

网友:
有些主板的南北桥之间有若干组连线是通过电容相连的。可以在板子的正面或背面看到这样的一排电容。这些连线是不是DMI线说实话我没细研究过,不过看板上的走线应该是。阻值我倒是打过,电容两端是会有两种不同阻值。看楼主的情况就应该是这样,在测量的时候没主意到电容的存在,出现有阻值有无穷大的情况。

网友:
楼主 我佩服你维修精神  但是这种精神在台板维是不可取的

网友:
不路码你就动大件那真是可以啦,你得查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一步一步来

网友: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PG都有  我都查了的 不然不会动座子的啊    电压什么的全板都看了的  bios写过  不行又刷回来了   数据缓冲区里面看起来程序是好的

网友:
PCI插槽的帧信号有跳变 我才去换的南桥

网友:
4组680 4组340是正常的  楼主不要在纠结这个问题了 从头查起吧

网友:
是南北桥之间的线路吗?

网友:
这样修好的主板也不稳定吧,再说775的座,应该很难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