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3-11-20):
hp cq42 不触发,I3处理器
按开关键,电源头灯闪三下黄灯,
拆机量电压都正常,
这个HP CQ42 的BIOS 容易坏,
下载了个ECBIOS ,刷好,按开机按,触发 了,
接屏。OK ,点亮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个    USB不能用

网友:
那应该跟BIOS 没关系的。

网友:
白捡的钱啊。。。

网友:
如果每个都那么难修的话,我们做维修的就惨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多遇到几台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出的也比较多的

网友:
你有这个BIOS吗

网友:
有关系的好吧  我上次也怀疑过BIOS  之前能触发  刷了就不能触发了 所以觉得BIOS出错也会造成故障现象

网友:
惠普CQ40的机器也爱坏BIOS程序

网友(2016-10-23):
呵呵,捡到死鱼了

网友:
都这么容易好修就想好了

网友:
通病机器 好修啊

网友:
恭喜你哈 又得一台机子出来

网友:
我这集显的  可以用独显的ecbios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