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3-11-20):
前5天修台显示器把开关电源的板子上有个25V  1000uF鼓包,换了一个一样的上去,好了.用了5天,又鼓包了。它板子上只有一个25V  1000uF,我想再多加一个,有什么副作用?          原来那个  25V  1000uF是质量不好吗?

网友A:
1.电压过高
2.电容质量差
3.查找电容鼓的原因,没必要多加电容

网友:
换差不多或高一点电容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是不是换的电容也有问题啊,实在不行就搞个耐压高点的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压过高
2.电容质量差
3.查找电容鼓的原因,没必要多加电容

加一个就两个完成一的任务,负载会小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的电容也有问题啊,实在不行就搞个耐压高点的去试试

大凯换好大的,

网友:
换电容也要注意一下那个耐温值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对电容要求较高,可使用主板的电容,耐压尽量高一些,温度最好是105的,还有尽量用高频的。否则使用普通的很快就会失效的。

网友:
换高质量的电容,大点的

网友C:
25V应该是给12V滤波用的,电压足够了估计是换上的电容有问题,是新的吗,换个质量好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V应该是给12V滤波用的,电压足够了估计是换上的电容有问题,是新的吗,换个质量好的就行。

是的下回买好、点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电容买那种KGZ的或者三洋的,或者干脆来固态的都可以,另外注意散热,不要安装在散热片太近的地方,引线稍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