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USB不能用 前置可以用怎么修

楼主(2013-11-20):
有一块V星 MS-7529的主板,前置USB可以用 后置所有都不能用
量所有的USB供电5V都有,所有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正常
有没有维修思路?

网友:
我好佩服你的勇气,这样的问题也能问啊

人家不懂的就不能问了吗,发现你小子一点都不虚心啊!

网友:
前置模块坏了吧,拔掉试试!